便宜的电源 不用大的投资修显示器

楼主(2009-10-19):
维修当中有遇到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 电源坏了我每次修都不好找配件 发个板子也不便宜 所以在下每次都是这样搞 只要找个12V的电源就可以了 高压板不用换 直接给个供电 其他的还是原来的接法不用改 只需把它和原来的电路断开断开 注意在图中那个
三极管
一定要做好散热要不·········

网友:
还是用DC-DC来的简单,元件比这个少,转换率也高

网友:
改一下那个可调电阻应该是20K的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哈哈·······

网友:
这个我也改过,发热好大,要加散热片不行啊

网友:
串联稳压,发热量大不适用。

网友:
不是有输出12V和5V的电源么
不过有些驱动板要3。3V,那个倒要改电压了。。。

网友:
这样改发热太厉害了还浪费电源,用LM2596-5.0之类更简单可靠.

网友:
你这电路 发热很大,时间一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