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200pc不能启动

楼主(2009-10-19):
接修时2个大电容鼓包,炸保险,2个13007烧了,换新后等机绿线3.75伏,紫线5.12V,短接绿线不能启动,后来又换了7500及339还是不能启动,没思路了,请给个思路。

网友:
测一下7500的 8脚和11脚电压 两脚都应该应该为2.2-2.5 左右 然后在顺着两脚找到两个推动三极管查看及其外围

网友:
惨愧!焊13007上去时把引脚放错位置了,纠正后解决了。这个13007脚的板子上有四2上孔,我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