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品牌机装系统所存在问题的理解

楼主(2009-10-20):
较新主流的品牌机和笔记本用GHOST装系统多会出现2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蓝屏,第二种情况是Ghost过去后不引导..
第一种问题比较好解决..引起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用的光盘里面的系统里面的SRS驱动比较比较老.不支持最新SATA硬盘的ACHI模式..
所谓S.R.S驱动简单的理解就是 SATA,RIAD.SCSI.这3种驱动的简称.
比如现在市面上主要用的3个论坛的操作系统
     东海的作品其在电脑市场的占有率应该挺大的 电脑公司特别版9.2 此版本不支持SATA硬盘开启ACHI...
       深度论坛的XPSP3快速装机版V9.0和雨林木风的 这2个版本没试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BIOS里面把SATA的ACHI模式改成IDE,或者去网上最新的操作系统,找的过程中注意看下光盘里对S.R.S驱动的介绍和更新.还可以自己封装系统,
我用的封装工具是自由天空的Easy Sysprep v2.0,里面自带S.R.S驱动,蛮全的.用了1年多了,从我和师兄弟手里装出去的机器和笔记本.排除硬件故障,基本上没出现过因S.R.S驱动不全而蓝屏的.现在封装工具更新到3.0了,因为今年转而喜欢搞硬件了.所以就慢慢淡出了对系统的研究.

第二种情况.ghost系统过去后无法引导,这种麻烦点.
是因为品牌机一般都带有隐藏分区,有些用的是HPA在DOS下和WINDOWS下不用特殊软件是看不了的..
比如lenove一般是在硬盘最后划一个HPA分区,用来恢复,还原.
dell一般在硬盘最前面有一个很小的主分区,硬盘的最后有一个分区.
HP分区更绝.有些机器把主分区分到最后.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硬盘重新进行分区.目的是去掉隐藏分区.然后对硬盘重写MBR..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行用安装版.
复杂点就有PQ对隐藏分区进行调整和修改类型及分区结构,不建议这样做,有危险.

有特殊情况的.比如今年上半年遇到一批HP商务机..要么降低BIOS版本能进行GHOST安装,要么就只能用安装版了...
所有在方法用尽的情况下.用安装版不失为个好办法.

网友:
我在东芝的笔记本上,用安装版也不能安装,同样是隐藏分区啊,后来下了个萝卜家园的系统才安装好,也是GHOST XP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话是个好办法。。所有机子都可以装。。但是耗时太长。。一台机器都要装上个把小时。。太慢

网友:
你说的是装XP系统吧.......!

网友:
几年没有用过安装版了,

网友:
呵呵
俺觉得单位用机还是用安装版的系统好点
要不然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网友:
HP Dell 联想  我全是GHOST的...都没有问题. 出问题的也是小问题. 都可以装,但是你的系统不能太老.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联想机,在DISKGEN里分区后,G不进去,到4%就不行了,在去看分区表又和原来的一样了,最后还是装的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还存在问题是,品牌机不仅装系统不好装,分区有时候也不好分。。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谢谢以上赐教

网友:
把硬盘全格不就好了?再大的品牌也不过是一台电脑而已。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经常遇见,感谢楼上各位弟兄们的意见

网友:
我一般先进DISKGEN.把所有分区都删了,然后存盘退出,在进PQ可以百分百解决隐藏分区

网友:
Z电脑公司九二版现在看来确实老了点,好多新的心片都不支持,特别是本本这方面,要是能在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论坛也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作出一张有最新驱动的光盘来,最好是在电脑公司九二版的上面做改动,那个系统做的还行,

网友(2009-11-19):
今天遇到一款联想商用机 机型为 扬天M4600V
在上述所有方法无效后 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后 用GHOST和安装版都可以了..
以前一直有个疑问.联想的程序是写在BIOS还是硬盘上 这次得到证实 是硬盘...
不过有个疑问 是怎么写进去的呢..用全盘格式化 重写MBR 重新分区 都不能去掉 得低格

网友(点评):
不信,不会是硬盘有坏道吧?话说有坏道GHOST就会出错的。

网友(2011-07-06):
现在的系统越来越难装了

网友:
只要所以的分区工具会有就行了,,,品牌机有些做的有些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