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电源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啊?

楼主(2009-10-20):
遇到2次电源保护的机子很难修哦,修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拿灯泡到负载,首先50V ,一到120V电压就保护了!这样的机器怎么修?

网友:
断开B+管D极。若是有图象,则问题在B+电路。若是无显示,问题在行输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说法 不是很对   有些机型不一定适用

网友:
工作条件 2次电源一般多有一个电感和升压管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 这4个主要的东西组成
还有要有G要有控制信号。最起码的

网友:
这个G级的控制信号一般为多少V呢?  2次电源部分接灯泡当负载,灯泡一闪一闪,继电器吸合不停   一般为什么毛病呢?

网友:
你看看后级还有没有短路的部分。查下其他各组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2009-11-25):
二次电源本质上是一个开关电源。
最基本的单元有:开关管,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取样电路,脉冲调宽。
它和开关电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开关电源输出是固定的,它是可变的。
所以电路有点区别:显示器中二次电源取样电路是接在它的负载(行输出电路)后面的,而一般的开关电源是接在负载前。
只有少数显示器能用灯泡做假负载维修二次电源,是因为它的取样电路接在了行输出电路前。
保护:保护机制通常由检测、判断、执行三部分组成。
保护电路一般有两个:X射线保护和开关管过流保护。
高压包一个次组经整流滤波,电阻压后引到行场IC,与IC内部基准电压比较。实现X射线保护。
另一组分压电阻(这是二次电源的取样电路)分压后,引到行场IC(B+控制部分),与IC内部基准电压比较。二次电源给行包供电,它的电压升高了,行包次级电压也升高。把取样电路接在行包次级,能稳定行包次级电压,也就是24KV电压。这就是显示器设置二次电源的原因。
在开关管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当开关管工作时,这个电阻上就很个电压。当这个电压大于预设值的时候,可以认为开关管电流过大,可能损坏。判断电路在行场IC内部。
    保护电路执行机构动作的结是:关断调宽脉冲,使二次电源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