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了主板的电池,主板就点不起来了!

楼主(2009-10-20):
主板上了电池,插上电按开机键就开不起来了,拿掉电池,电源一插它就自己开起来了。查开机针脚电压只有0.89V 这是什么问题呢?
掉电

网友:
COMS 电路不好 跑跑线

网友:
查吧 有个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管子短路了 查下CMOS线路

网友:
电源一插它就自己开起来了 应该是自动上电,诊断卡跑码吗?能正常关机吗?这些都没说清楚。

网友:
是自动上电,能够进入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但是把电池装回去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电池还有没有电了? 有些板子电池没电会开不起来的.

网友:
还是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多在CMOS电路上多下功夫吧,应该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桥 问题也有可能的 实在 弄不好的话 不用上电池 将就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