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长城G782问题?

楼主(2009-10-20):
小弟这儿有一台金长城G782的显示器.外壳上面标有长城1770ED,里面的二次升压电感.二次整流管,行管,烧了,换新后开机还是烧,后发现高压包磁环接口处有磁磁的声音,好像里面露了什么东西出来褐色的!(包估计八成就挂了)拆下包查了一下型号为BSC25-0289M,百度了一下搜不到任何相关信息,无耐找了一个25-0252M的高压包(网上都说这种是1770ED上的包)代换上,接通电源后有高压了,可是仍然黑屏,RGB电压都为37V  12V 5V(现为4.8V) 80V,G2无电压经对比电路图发现1770ED和我的G782电路板有些不同,我的电路图上画的一些元件,在我这台机器上都没有安装,G2供电这一部份的元件都少了!百思不得其解,上图望高手们赐教,这个显示器如何测量G2电压,

网友:
这很正常。有的高压包上面有加速级线。有的没有。没有的会在加速级绕组上直接整流出一组电压来做为G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