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DH5000 维修心得(1)

楼主(2009-10-20):
DH5000
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主板上的电压短路造成.当拿到主板后,首先观察是否有烧伤,腐蚀,进液,对主板初步处理后加电进一步对故障进行确定..
拿到主板后,用万用表测量各电感的反向对地值,后L513短路.L513是U10 (MAX1845)提供+VCCP电压,主要供给北桥.摘北桥后测L513不短.初步判定北桥坏.换北桥后故障依旧.L513不短,继续测量电容C622短.C622是+V2.5电压的接地电容.查找后U16(U16主要提供内存阻排上拉电压+V1.25)被击穿.换后加电正常.
注H5000.DH5000G.主板的U16易被击穿造成+V2.5 +V1.25短路..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是,明基维修站的吗?貌似修的都是明基的本子~这篇维修资料不错,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面有错误的地方,只直说。

网友:
服务站只做主板级维修 不做芯片级维修

网友:
我是做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
我是做芯片级维修的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BenQ服务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