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09-10-20):
一台CRT有些年份了  开机进系统桌面才花屏  (显卡正常)   主机不关   拿掉有故障的这台显示器  换上一台好的  还是花屏     、
全部关掉   先插上好的显示器   进系统一切正常   主机不关   把有故障的显示器换上   不花屏    我 把板子上都加焊过 没用   请高手指点看来;

网友:
看看旁边有没有带磁性的东西~

网友:
如果是老一点的显示器  那你说的花屏就应当是行不同步 但较新的CRT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2009-12-01):
行不同步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脑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