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BMX30,开机屏花一下,就黑了,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09-10-20):
我的IBMX30,开机屏花一下,就黑了,外接显示器正常,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呀!

网友:
都有可能,灯管和高压条也可能。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一一排除哦。。。

网友:
屏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屏坏了。但是主板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就高压条了,先换一个试试。不行就灯管。

网友:
我不插数据排线,屏是全白,可以亮,是不是屏就是好的呀!我的屏是20针的,

网友:
不插屏线,屏的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只是背光亮,当然是白屏了,不能用这种方法判断屏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