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开机花屏

楼主(2009-10-20):
刚买了一个主板,X30开机花一下屏,就黑了,外接显示器是好的,是排线还是屏,还是主板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外接有显的话,应该是屏和排线或者高压条,灯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外接正常就先看看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正常,开机不插数据线,白屏,高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能要重新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