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场管和CPU供电管在代换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10-20):
经常遇到系统供电场管和CPU供电管的代换问题,请问在管子的选择上应注意什么?

网友:
系统供电场管和CPU供电管的代换时一般都是 一对一对的换 不能只换坏的那个   那样会很不稳定

网友:
一般来说一起换好一点
还有就是 cpu的就找料板cpu上的换过就行

网友:
就是喜欢你的帖子 没办法

网友:
P沟道  N沟道 。 只要不搞错, 就要看大小 和功率了! 下面的话 不用说了吧

网友:
原来这样,倒是又学到了

网友:
一般找同型号电源芯片所配上下管代换比较保险  电器指标会一致  并且注意要换就换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