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中EN脚的具体应用

楼主(2009-10-20):
谁能给讲讲EN脚的作用和具体天电路中的应用

网友:
请用搜索,论坛中关于EN的贴子太多了

网友:
en就是使能引脚,就是使电源管理芯片起作用。

网友:
en就是enable:使能够。。。。。。。。。

网友:
那此脚的电压是一定是外部提供的了,对不对

网友(2010-01-09):
OUTSEN也是EN脚吗,我在一个贴上看的,

网友:
那是肯定的,IC自己是不会产生这个电压的。不然就没用,就好像你装个开关要你控制一样。

网友(2010-03-25):
EN是使能脚,控制整个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outsen 的意思不是使能  是 out 输出 sensor 传感器 的简称

网友:
en是控制芯片工作的总开关吧

网友(2015-07-09):
EN:使能引脚, intel中由总线电压转换而来

网友(2016-09-23):
小白我又学到一点见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