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楼主(2009-10-20):
开机 时不时的蓝下屏  重启就没事了 机子是两条内存 拔掉一根 就再煤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南北的问题。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把另一根换上试试 如果不在出现状况 就是内存槽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插下面的槽可以 插上面的就开不了机 当时同事插了俩个 我拔掉一个后可以开机了 我还以为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两条内存不兼容,前提是不是一个频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