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电源 ps-6251-2h8的维修

楼主(2009-10-20):
该电源紫色线有5V,绿色线也有5V,其他输出电压皆无。短接绿线和黑线后其他输出电压为零。该电源用的芯片为tsm111cn。如何判断tsm111cn的好坏?

网友:
请高手帮忙啦

网友:
没有见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这种电源没有见过。从pdf来看,这个ic是和其他ic如ICL35991配套使用的。一般来说这种低压ic坏的几率不大,重点还是查高压侧先吧。如果连pdf都看不懂,建议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啦!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