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D2U(MS2141 1557) 主板 無法進系統

楼主(2009-10-20):
開機都正常就是無法進入系統
左上方只有游標閃爍
各個橋類和裝置IC都換過了
BIOS也更換過
請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COMS你设一下?会不会是启动方式有误?第一启动方式改为硬盘试试

网友:
開機設定都沒問題
我都有別設定硬碟開機

网友:
硬盘和系统有没有问题呀,看看COMS里有没有找到硬盘

网友:
系統沒問題.也用過其他硬碟試過
在BIOS下硬碟裝置也正常
連用CDR也進不了WIN PE

网友:
这个重点在内存 硬盘 其次可以考虑网卡

网友:
本來也有想過是記憶體
不過兩個插槽情況相同
也換過記憶體來測試
北橋也更換了
情況還是一樣

网友:
这种现象在工厂的是时候遇到过  北桥的较多    u座和南桥不良引起的也有     建议 试u座和南桥

网友:
U座是指記憶體腳座嗎?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好像检不到硬盘。

网友:
你用个平常的启动光盘还是不能启动的话,很可能就是南桥引起的故障,也有可能是CPU插座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和南桥 存在问题 IDE口

网友:
BIOS進的去
沒有花屏
南.北橋+ATI都換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