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S主板有一组内存不过

楼主(2009-10-20):
昂达主板插槽有一组不能用,不能用那一组,插单条也没用,

网友:
查不能用那组的供电时钟等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用.查供电.时钟.复位.如果还不行就检测糟的周边小元件.电容电感啊.实在不行你加焊NB吧

网友:
要是电压正常的话那就看下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