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30N 联机打印和复印时重启

楼主(2009-10-20):
执行打印或复印时会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前期执行的任务都没有了。怀疑电源带负载能力换了也不能解决。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先排除软故障

网友:
一体机的系统没有安装过,请高人指教哦。

网友:
也可能接触不良或虚焊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稳压块不良。参看我的贴子:
LENOVO M7120工作中不断重启故障排除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127&highlight=

网友:
换了稳压块也没有解决问题。上电-自检都正常,排除主轴电机驱动不良。

网友:
打印本机报告可以正常打印,当温度升至32°以上时可以正常使用。现在缩小范围,看看是主板上的哪个元件不良。

网友:
能打报告,说明打印部分没问题。看来问题在扫描部分上。

网友:
报告可以打,联机打印就不可以,复印也不可以。

网友:
拆出来把电路板的粉扫干净,应该是电路板轻微短路

网友(2009-12-05):
这个问题我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是驱动块虚焊所至。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贴:

[办公外设] LENOVO M7120工作中不断重启故障排除一波三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3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