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9T暗屏一例

楼主(2009-10-20):
华硕A9T暗屏主供电有,亮度调节有,开关信号没有,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外接正常显示不.如果显示.屏线重新插下.高压条虚焊.可能性较大.灯管坏也可能哈.

网友:
这个如果有图纸的话  结合图纸看看上高压条的开关信号到哪了 是显卡没出来呢 还是出来了却在哪里丢失了 比如有些设计是通过一个与门控制的 如果与门IC损坏 那没就没有高压条开关电压3V  故障现象就为暗屏  如果开关信号更本就没从显卡出来 那么就是显卡问题 看看是显卡虚焊还是损坏 万一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  可以把屏工作电压飞到高压条开关信号接口上试试

网友:
看看3V开关信号在哪里断了,接口?排线?
我懒得检查,一般都随便找个直接飞3.3去触发开关上

网友:
那样十有八九白屏  因为灯管的开关信号不是常态恒定的3V  有显示的时候才开 没显示的时候就关  有显卡根据需要发出  如果常态恒定3V  那就有时候出现白屏

网友:
外接正常显示不.如果显示.屏线重新插下.高压条虚焊.可能性较大.灯管坏也可能哈.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

网友:
从屏供电的3.3飞就不会有白屏现象

网友:
从屏供电的3.3飞就不会有白屏现象
引用 网友B:

这样才是正确的飞线方法

网友:
好,谢谢你,大家都需要的好帖

网友:
从屏上飞是正确的,

网友:
哦学习了,开关信号是难整,飞个算了

网友:
感觉像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