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eForce 6100SM-M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9-10-20):
今一精英代工的主板精英GeForce 6100SM-M,是单桥的,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接上诊断卡后3.3V电压正常。发现IO为IT8726F-S,测75脚电压为3.3V,按开关键后,75脚由3.3V-0-3.3V,有跳变,再测72脚,此脚应该是IO发给南桥的跳变,按开关键后,此脚为3.3V,没有任何变化。76脚应该是接绿色线的,电压为5V,不能拉低绿线,所以无法上电。由于没有IT8726的IO,所以先加焊一下吧,用风枪加焊后,开机跑码了,由此判断IO不良,不知道此主板能用多长时间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们指教!不过有一事不明白,此IO的85脚是RSMRST#,可此脚电压为0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垃圾板.我也碰到一个.50  能显示.CPU检测完后.检测内存时出现死机咯...在保.返回厂家修呵呵.

网友:
加焊后开机,这应该是虚焊了,85针是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此IO哪个脚发出的RSMRST呢,还是另有其它 的原件,此主板没有IT8282M

网友:
我常遇到的是桥虚了,IO虚的少

网友:
IO虚焊????  是不是之前被别人换过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么难学,对电路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