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8800

楼主(2009-10-20):
一台清华同方V8800开机电流到0.9左右不显示,该机器不能插诊断卡,测CPU供电时钟复位AD线阻止都正常,测BIOS有波形,系统总线无波。这是威盛的芯片组
北桥 P4N266    南桥VT8233  没桥代换,把北桥做了一遍故障依旧,现在准备刷BIOS,哪位大哥有V8800的BIOS 啊!现在修的没思路

网友:
0.9不显示  观察有跳变吗  就我经验看 你这个板主要是显卡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个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哪位大侠修过这机子给点思路吧

网友:
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帮顶

网友:
这个机器今天换了北桥,南桥故障依旧,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啊?

网友:
没琢磨什么大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