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i945lm4-主板复位常闪

楼主(2009-10-20):
zx-i945lm4-主板复位常闪

请先对主板做常规测量并讲结果发上来!

网友:
先查供电正常了没有。

网友:
顶上去,也有一块主板是同样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
同上,手头有一块映泰945的板子,也是测试灯复位亮一下就灭了,看似正常,然后复位灯就开始闪烁,

这块板IO是8712F-S,无图,跑了下线路,PCI复位,PCIE的复位都是连到8712上的,闪烁的原因是什么?个人怀疑是有个上拉供电,估计还有电容,可能是它导致的,如果PCI复位是由8712直接给的话,就可判断是8712有问题了,

谁修过这样故障的来说一下!!!

网友(2009-12-05):
你那是那里电压不对
我有开478CPU 945的公包板 定第一屏不走,谁有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