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下灭

楼主(2009-10-20):
一 快杂牌主板 故障 转一下灭 ,把掉12V供电  还是转一下灭,查1117没有对地,查电源接口 3.3V 对地阻止175左右  ,5V400左右,先后把I/O  COM芯片
时钟芯片 都给 拆下来还 是 短 在从那 入手啊

网友:
有可能桥短路了,有网卡吗,有的话就把网卡下了看,

网友:
没网卡  不回是桥吧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中的小元件坏了 查下开机针到IO之间的小MOS或三极管

网友:
CMOS跳线查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宏嘉845G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今天搞一块845板,换了内存供电管后,上电也是转一下就灭, 试了几次吓坏了。量各供电均正常。后装上CPU开机,正常跑马。原来是没装CPU造成转一下就灭。

网友:
看下你的南北桥芯片是哪种的 SIS的南北

网友:
SIS的南北桥老是一起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