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广电 156F黑屏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20):
刚拿来的时候屏幕是红色,DOS下可以看到字,灯隔几秒就闪一下,快进桌面的时候就没有信号,指示灯闪,换完灯管和高压板还是一样
,哪位高手指点下
桌面

网友:
电脑频率太高?一般夜晶不能超过75兆赫

网友:
不是频率的问题,设置的是60HZ

网友:
想办法写软件

网友: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网友:
谁有上广电的 程序
,发我个 谢谢了

网友:
你写的似乎太模糊了,没有人有吧。写清楚,或许有可能找到,心诚则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