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数秒后黑屏

楼主(2009-10-20):
TCL LW98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数秒后黑屏,面板指示灯绿色。重开机重复故障。此机外置电源12V,请问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这个要用代用高压板先试一下~~~~

网友:
也可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先测各点电压是否正常,在看是否保护了

网友:
19寸的灯管坏的多哦。。。
   拆开外接下灯管就知道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