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阻多大的....

楼主(2009-10-20):
如题,看看这个电阻多大的

网友:
46KΩ 误差为:±10%

网友:
如图顺序色环依次为黄紫橙金黄。希望知道的说说

网友:
你实测的 数据是多少 看样子不像坏的

网友:
实测数值是53K,直接傻了。
还有下图的另一个电阻:(图中的两个大的电阻色环是相同的)

这个更神了,实测数值是220欧姆。
持续豆眼中。。。。。。

网友:
请各位大侠帮忙!
想知道这两种电阻的阻值。

网友:
求助!急!在线等!多谢了昂!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电阻都没坏,看色环应该是47K和220欧,但第一个你实测为53K,我平时测量好的这样的电阻,一般都比色环标的大点.

网友:
第一图是47K的
第二图在路测电阻不是很准的,需要注意!!!!

网友:
楼上的两位,如果这两种电阻是47K和220欧的话,色环后面的金色和黄色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