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内存条大作用

楼主(2009-10-20):
坏的内存条也有它的作用且效果很好!我自已做了个用了都一年了现在把它分享给朋友。。。。。看图吧

网友:
我一般都用电话卡

网友:
我一般都用超市的购物卡。内存的厚度我感觉是不是太厚了,而且硬度非常高。

网友:
呵呵,我一直用诊断卡拆!
那种10块的,大的,手感也好!

网友:
这个我以前用过,现在我用木工雕刻刀,,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
用铁的刮刀好用

网友:
用钢尺最好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也找个试试

网友:
这也行?呵呵 强大了。我一般用平口螺丝刀卸,感觉不错

网友:
工具只要上手、习惯了,好用就好。

网友:
市场上有专门买的拆壳工具,一套20块,我买了 ,挺好用的。。。

网友:
一直用大拇指的指甲抠,感觉简单又方便...

网友:
我用用大拇指的指甲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用任何工具拆显示器,用手掰开。

网友:
14# 彭钦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手手指头从面板内侧用力向外抠,就可以轻松打开整个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用双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你的手主是有力量的手!!!!硬正!!!

网友:
一般会用手拆,保护屏及胶壳,
但拆了三四个后就会手疼,
如果是一个两个我会用手直接拆,
多了就会用电话卡或平口刀。

网友:
哈。。。。哈,我用带刀的圆珠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部分是有螺丝的你也用手吗?

网友:
顺手拿起什么工具好使就用什么,是在不行就砸开。

网友:
不错,是个好主意,但好象略厚了一点。

网友:
好不好用你们亲自用了以后就知道;首先内存的PCB板到哪里都找得到,且内存的PCB板韧性比较好不易折断;我自已做的一根用了1年多了都没有用坏。用于入口面可用刀削或打磨成刀口形状就容易插入胶壳

网友:
一直用手,指甲都硬硬的了

网友(2009-11-21):
哈哈。老哥们我一直用手拆的。呵呵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指盖!!!

网友:
起子撬,手掰。双管齐下。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用手稳妥点,也有太紧的实在不得已才用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IC卡,学习了。

网友:
这也行?呵呵 强大了。 我也去试试 看

网友:
塑料撬棒比较好用~!

网友:
不要用金属的嘛..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