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屏暗

楼主(2009-10-20):
海尔H52插电源屏暗。用电池能正常使用请问啥问题

网友:
电脑问题。

Chinafix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先量高压板工作条件,个人认为是高压板不良。电池电压低。适配器电压高

网友:
不知道

没见过这个问题

Chinafix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与高压板无关,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应该查电源接口到高压板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