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09-10-20):
我也是刚接触笔记本不久,理论没多少,就当发个跑线参考了,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正。

神舟天运 F430S
     (图一)待机3.3V黄颜色上管击穿,更换后电流0.01A待机仍然不正常,以V+供电---SHDN(开关)---ON3/ON5的思路来检查,测量MAX8734A  V+ 20V正常,SHDN脚1.4V不正常。
    跑线SHDN供电的4R7的电阻(图二)不良阻值变大,换了颗2R2的电阻再试,电压还是只有1.6V,电流只有0.01A。
    再跑,该供电通过100Ω电阻接(图三)Q16、Q17的D极,Q16 G极接3.3V上管S极,这2管估计用做过压保护,当换了Q16后,待机电流0.06A正常了。
    短接开机无反应,IT8510E(图四)开机第2脚接Q19 D极,待机时Q19 D极导通是低电位,按开机针Q19截止D极高电位触发,换了Q19后开关机、烤机均正常。

网友:
图文并茂,值得加分

网友:
我这也有个不开机的,不与你的故障一样,我这个有待机电流0.06A,没辙了

网友:
不错的,有很清晰的思路的

网友:
很好,是我没图纸的话还真的有些难搞。以后还要多些跑线路,少看图纸。但我看这机和S262D设计大同小异。

网友:
因该是多看图纸 少跑电路  这样才正确  不要走火入魔了

网友:
哈哈。。。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