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9 19宽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楼主(2009-10-20):
菜单颜色正常,按auto键或者恢复出厂值都不行。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一体板) 450v 100uf电容有点鼓,手头上没有这个,就用450v220uf代换了。
现在显示器颜色还是不正常。

求助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

无意中遇到的解决办法:进入工厂模式退出后显示器恢复正常.............................................................
工厂模式:先把显示器开开,然后直接拔电源关闭。按着“MENU”不放,插上电源开机,待显示后按“MENU”在窗口的左上角会弹出一个新的OSD菜单(菜单原来是在窗口的中央的),在菜单的右上角有个“F”把光标移上去,按“MENU”即可进入

网友:
450v 100uf电容有点鼓(有些机器的大电容看起来是鼓的但还是好的,量电压是最准的)
颜色不正常换个空白的EPROM看看

网友:
先换根VGA线试下,确认是内部问题再修哦!当心换450/100U的药先放电哦,不小心会让你跳。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要放电呀不放电身体有危险

网友(2010-03-07):
楼主,你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你是怎样解决的说一下呀

网友:
上面不是注明了嘛~~进入工厂模式出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