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楼主(2009-10-20):
LG w1934S这开机到十几秒就黑屏了,关过再开也顶了3秒钟左右就黑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如何下手。。。。。。
黑屏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电容没鼓包,外接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1 查高压板
2灯管
3电容鼓了

网友:
到屏黑下来了两个8脚的场管的控制电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