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

楼主(2009-10-20):
有一块 mb-k8t800alpro  754  有时候 一按复位开关  c1 死住   自检正常的时候 能克过系统 但在解压安装 的时候 不一定在哪 就 蓝屏
及时正常安装完系统 在 重启 要进系统的时候 刚要装入硬盘数据 就提示 系统丢了文件 bios已刷 各处供电无异常

网友:
换一下内存,不行可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条别牌子的内存。。。不行换个CPU。。

网友:
蓝屏,测内存和硬盘

网友:
io it8282m bios 内存 硬盘电源 显卡 cpu
硬盘数据线 都换了  无治。。。。。、、、、、、、、、

网友:
那就做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ddr的为2.5-2.7V 然后测内存负载电压 一般为1.2V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看一下电压有没有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