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芯片的好坏,怎样测量对地阻值方法。

楼主(2009-10-20):
大家来说说
芯片

网友:
数字表:红接地,黑接测量点,表打到二极管档上,看表上数字就行了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脚

网友:
数字表:红接地,黑接测量点,表打到二极管档上,读数约为 0.2V~0.7V 左右即可。

网友:
谢谢1L的 大哥

网友(2009-12-16):
谢谢对菜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