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CI APG 内存槽 专业工具

楼主(2009-10-20):
有工具的说一下。

网友:
钱不是问题。

网友:
问题是没钱。。用锡炉就是慢了点。。

网友:
我就用返修台换

网友:
我换 内存槽 AGP PCI 槽 都是用 吹风机+助焊膏+吸锡器 。就要一边吹一边吸。

网友(2009-11-20):
看到过东方维修的人说过用电炉加热。

先用纸保护不加热 部分,放在上面烤,化了后取下来。

网友:
其实可以在市场上买个平底电炉最好有保温和加热的,再加一块铝板(铝板要切好内存,显卡插槽稍宽一点的位置)放在炉上,把主板放上去加热,但要控股好温度,就行,用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2010-01-14):
6楼的用吹风机,牛

网友:
用热风枪就可以  涂上助焊膏

网友:
用 风枪 吹 真 牛  。。

网友:
我也用返修台换。还可以

网友:
用热风换才费劲了

网友:
8楼的主意好,我做个。

网友:
用热风枪加吸锡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