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96示波表拆机图

楼主(2009-10-20):
原帖出自:
www.eeworld.com.cn
原帖作者:wolf_lee
谢谢魏坤朋友的转载,还得谢谢wolf-lee的原贴。

网友:
谢谢魏坤朋友的转载,还得谢谢wolf-lee的原贴。

网友:
多少 M 的,应该是 20M 左右吧

网友:
罗行
晕,上面不是标着100MHZ吗,这个是彩色的哦

网友:
看图上元件,输入信号是光耦+变压器隔离的,无法理解它这个100M的如何实现的。国内的同它比,在技术上、做工上确实是差很远呀。。。

网友:
看看里面的结构,就知道为什么FLUKE卖这么贵了。大多数集成都是FLUKE自主生产的。
蓝色包膜里面的是电池组吧 是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