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技嘉k8vt890主板怪病!

楼主(2009-10-20):
前天上网吧维修机器的时候拿回来9块技嘉K8VT890的主板 问题是就第一个槽插内存过 后面三个槽插上检不过 插两条报警
量内存供电有 把内存槽周围的电容全换了 不行 在官网下过BIOS刷完也是不行 9块主板全是一样问题 无奈了 无从下手 请各位同行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桥空焊了 打一下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装上CPU打一下那三个内存槽的对地阻值

网友:
你把U座开起来看下。信号是先同U座的。

网友:
北桥虚焊..我以前修过类似问题。建议BGA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有结果了上来说声。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方

网友:
同意5楼说法,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管换了
不行在参考LSD几位的意见吧

网友:
先 清理下 内存插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网吧灰尘大,先对内存插槽进行清洗,去掉氧化层试试。若不行,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做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空焊了,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类型的板子,但是具体什么型号我还真忘了

网友:
技嘉k8vt890 必须插上显卡才能开机,不插显卡只会跑C1.
把内存旁边的5VDUAL转3VDUAL的MOS管1084,换成新的。
主板重工问题。

网友:
CPU座加焊完点一下还是不行 就是能过第一个槽 由于内存槽打阻值的卡弄没了 也没打 北桥也加焊了 也不行 1084也换了 看其他帖子有摘网卡的 于是抱着最后修一次的心理摘了网卡有4个好了 其他的摘网卡也没啥用 我纳闷网卡能和间不过内存占上啥边啊 剩的板子依然点不过其他槽 只能过第一个·

网友:
先刷BIOS
还有很常见的问题就把槽用洗版水 好好刷刷 说不定就好了 呵呵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