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Dell D1025TM 打隔维修过程

楼主(2009-10-20):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接修一台Dell D1025TM CRT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十分钟后出现电源灯灭,全机关,一秒后绿灯亮,如是反复.经上网查资料及经验,没有答案.反复查电路没有损坏元件.仔细分析
电路图
及电源IC MC44063.发现1脚是电源引脚又是过压,欠压保护端.当高于17V会过压保护,开机一段时间后.由于辅助电源供电压过高,引起过压保护,维修方法.原电路辅助电源串入一小阻值电阻,本人用15欧,经测试MC44063 的1脚电压在16点几上.成功修复.开机测试多时,没有故障.
电压过高

网友:
电压过高以后会不会再过高呢?

网友:
思路不错,还可以在1脚对地并接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解决

网友:
飞达
1脚并大阻值电阻不能解决问题,这样会引起启动困难,因为1脚有欠压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