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P-DSL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10-20):
技嘉965P-DSL 开机不显示 昨天收了片这个板子,开始CPU没供电 ,修好后能开机了,进去过两次系统,后来卡上跑完了是正常的,短接电源针也能关机,就是显示器上无显示,请问哪位遇到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去刷BIOS试试

网友:
去刷个BIOS试试应该会好的

网友:
显卡槽,通桥的阻值,时钟复位脚.BIOS.清COMS

网友:
检查北桥。。。。。。。。。。。。。。。。。。。。。。

网友:
擦擦显卡槽吧。

网友:
顯卡槽用沙紙察過了,BIOS也換過幾個不同的芯片刷了還是不行,

网友(2009-12-15):
北桥虚汗~~~~~~~~~~~~

网友:
码都跑完了?  那就换张显卡 清理下槽。在试试把BIOS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