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0):
845主板 装CPU假负载开机电压一切正常,主板也正常,但只要一装真CPU,开机后,主板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时钟有电压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时钟芯片坏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复位键空U时就不正常

网友:
装真CPU,开机后,主板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时钟有电压 请问这需要查哪?

网友:
用假负载时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PG信号无跳变

网友:
上真U后CPU供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