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基础

楼主(2009-10-20):
电阻在主板中主要承担着限压、限流及分压、分流的作用,还可以与其他电容、电感和晶体管构成电路,完成阻抗匹配与转换、电阻滤波电路等功能。主板中采用的电阻有很多种,可分为普通电阻、网络电阻、热敏电阻、保险电阻等。
        1、普通电阻
        主板中最常用的普通电阻就是贴片电阻,分布于主板的正、反两面,也是主板上最小的电阻。
        贴片电阻的阻值一般用三位数字来表示。在三位数字中,从左至右的第一、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表示有效数字后面所加“0”的个数。如果阻值中有小数点,则用“R”表示,并占一位有效数字。
        如标示为“123”的贴片电阻的电阻值为:12000欧姆。
        标示为“0”或“000”的贴片电阻其阻值为0欧,这种电阻实际上是跳线(短路线)。在有些主板电路中,阻值为0的贴片电阻常用来做保险或作为EMI电磁兼容电阻使用。
        2、排阻
        排阻又称为网络电阻或网路电阻。排阻是将多个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组合制成的复合电阻。主板中的排阻有直插式封装和贴片式封装两种类型,其中贴片式封装又有8引脚和10引脚两种类型。(内部电路如右图所示)提示:主板上使用的排阻,其内部各个电阻的电阻值都是相同的,若检测到其中某一个电阻值与其他电阻值不同,则应该更换整个排阻。
        3、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又名熔断电阻,保险电阻在电路中起着保险丝和电阻的双重作用,主要应用在电源输出电路中,保险电阻的阻值一般较小(几欧至几十欧),功率也较小(1/8~1W)。
        主板上常用的有贴片保险电阻和大功率直插式保险电阻。贴片保险电阻的颜色通常为绿色或灰色,表面标有白色的数字“000”或额定电流值。
        电路负载发生短路故障,出现过流时,保险电阻的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升高到500~600度,这时电阻层便受热剥落而熔断,起到保险的作用。主板上常用的大功率直插式保险电阻,一般用一个色环来标注它的额定电阻值和额定电流。
        颜色                阻值                功率                电流
        黑色                10                1/4                3
        红色                2.2                1/4                3.5
        白色                1                1/4                2.8
        4、热敏电阻
        在主板上,热敏电阻主要用来测试CPU的温度和机箱内的温度,通常位于SOCKET槽内或主板边缘,有的形如贴片电阻,有的外形像一个“小球”,一般采用直立式封装。
        5、电阻的识别:在主板电路原理图中,电阻通常用大写字母“R”表示,保险电阻常用大写字母“RX”或“RF”、“F”、“FUSE”、“XD”、“FS”来表示,排阻一般用大写字母“RN”表示,热敏电阻一般用大写字母“RM”或“JT”来表示。
           6、电阻的串并联

网友:
不知道如何加入图片?

网友(2016-08-15):
学习学习  长知识了

网友(2017-03-07):
楼主 今天碰道个 标示是F 好像是电阻上面有 两道横杠 能给我解释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