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大短路

楼主(2009-10-20):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旭日420A故障大短路: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满载。折机。。。。。
先用表打了下DC头没有短路经过两个隔离MOS管在R465处DCBATOUT对地为短路0欧;搜了下DCBATOUT有很多相连负载
根据图纸DCBATOUT的负载MOS管是不会短路的(除非上下管全短路但用表测了下全板上面的PWM电路的MOS没有短路);现在这个大短路只有电源PWM芯片或滤波电容但板上的这条线路的滤波电容N多不好一个一个查找;用电击法有一点危险采取安全一点的方法先拔掉DCBATOUT直接进芯片的那些芯片后再测还是大短路说明这时的短路系滤波电容引起;再用电击法靠CPU座边上有发汤终于找出了C718短路;上好先前拔掉的芯片开机正常。

网友:
你是用多大的电压烧出来的?电容发热明显吗?

网友:
LZ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

网友:
这种大短是最好修的了,用手摸摸就能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
我修到一台神舟的本子也是这个现象,但手摸不出来,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个拆的,才测出是一个电容短路的,用表测不出来,用指针表的10K才测出来,花了不少时间.电压烧法不知如何用??请高手指点,加多少电压??

网友:
好东西。。。望多写些实列出来让我们新手学学

网友:
最经典的莫过于妹妹系列的

网友:
呵呵,烧机法有时候是烧不出来的,烧了一圈,最后还是靠眼,发现一个小电容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