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P4P800 SE Vcore短路保護不上電

楼主(2009-10-20):
主板型號:ASUS P4P800 SE
故障情況:上電短路保護,無法加電
維修過程:
1.拆小4Pin,可上電,確認Vcore短路
2.檢測短路的下管PHD78NQ03LT,並更換之,Vcore短路依舊
3.焊下3個Vore濾波電感,確認供電端還是負載端短路,結果為負載端短路
4.上假負載量測北橋AD阻值正常,初步排除北橋
5.Vcore一路到IO(W83627THF-A)的Pin 100,挑起無效,Vcore短路
6.最後一路到南橋的三個接點 (如下圖二,圖三),焊下確定南橋內部短路,更換OK.

网友:
这个确实没注意到,ICH5有三个V_CPU_IO 是通向VCORE。 查了一下V_CPU_IO 供电是用来驱动与CPU对接的一些信号。

网友:
嘿嘿  这样的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还没有见到.收藏起.方便以后参考

网友:
我有疑问~lz打北桥到CPU的AD线没有问题这个不能判断出北桥的好坏 吧~这个是供电短路,不是信号短路啊~
还有,此电压到南桥之间没有连接器件楼主难道把线割断了来判断南桥短路?但看图片没有痕迹,说明楼主也是拆了出来才知道南桥短路的

网友:
我看错了一个,楼主才焊下了ICH才知道是南桥短了,这个我同意,但我第一个问题还是有疑问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怀疑上管而直接看下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您對北橋AD阻值與供電不同的看法,會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大部分北橋內部短路,在AD眾多阻值中也有多或少的短路,所以小弟是以北橋與CPU的阻值來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量上管的D級都正常,三個上管的G級與D級也沒有短路情況來作一個判斷,下管的D級倒是接地了

网友:
Vcore最后一路到南桥,LZ是先拆南桥量到的,还是跑到南桥后才拆的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您對北橋AD阻值與供電不同的看法,會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大部分北橋內部短路,在AD眾多阻值中也有多或少的短路,所以小弟是以北橋與CPU的阻值來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我学习了~谢谢楼主解开疑问,但这个方法也不能100%判断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判斷南橋有VCORE電壓存在,是因為用了華碩的相同晶片點位圖來比較,然後一路一路把Vcore找出來的,若是拆掉南橋還短路的話,北橋我就不拆了.

网友:
这种短路故障大概可以用修本本的烧机法来判断吧?也就是在VCORE强加一个低于1V的电压看哪里发烫来判断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