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主板

楼主(2009-10-20):
技嘉754主板,现象为。点POW亮一下即灭,再点又亮一下又灭,再点反复如此。  换了IO芯片。加焊北桥芯片了。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现在还是不行。亮即灭。   GA754我遇以好几片都是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定。
求助中。。。

网友:
通电瞬间测一下各关键点的电压,以前遇过串行总线电压1.2V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
还有打一下关键点的对地值,遇到过桥对地短路有这种现象

网友:
板上个电压的阻值正常的话,看下COMS跳线有无跳错,以前修到过这样的。还有就是哪个电压没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