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不开机

楼主(2009-10-20):
型号:七彩虹G41
故障:点开关不触发 IO W83627DHG-P 开关-IO68脚有变化67也好的 就现在70脚的RSRMST没电压  72脚PSON一直为5V 不知道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兄弟,你能不能换了再上来说下行不。就查了这些吗?还有别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可以跑下十四脚电路

网友:
RSMRST信号不正常,重点查查。

网友:
RSRMST不正常:拆掉集成网卡试一下,再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上拉电压、断线,总之要跑线路.还是桥空焊也会拉低这个电压

网友:
是啊 ,5楼说的对,你先要量电压都正常不啊?在问啊????

网友:
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网友:
呵呵故障找了 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