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显卡问题

楼主(2009-10-20):
具体现象是 屏暗  且花屏  外接无显     显卡加焊之后不花了  但是依旧屏暗  检查 高压信号和亮度调节电压均不正常
请问谁有这款机器点位图 或者PDF电路图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单片机坏了  换了个KB926QF B1(U1)  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由于插拨LCD接口,EDID总线不慎短路造成的。EC非常忌讳这个。

网友:
屏幕信号3.3 直接通到 U1   我当然先换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