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NVIDIA北桥阻值多少为正常

楼主(2009-10-20):
请问一下NVIDIA北桥阻值多少为正常,今天顾客拿来一块NVIDIA芯片组的主板,量了一下北桥阻值为8欧,请问正常吗?

网友:
你量的那个应该是1.2V的阻值,那是正常的。NV的桥很容易空焊

网友:
一般来说小于10欧都是不正常的,不过要空板测量才可以

网友:
我也认为小于10不正常,到底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