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美钻坏道维修程序

楼主(2009-10-20):
本程式是将坏道加入到厂家级的P-list中,速度比pc3k快3-5倍。 本试用程式不限修复的次数及时间,最多可修复15000个。最关键的是可以将部分慢的区域也加入坏道,程式中有个热键在主菜单中可以呼出 ctrl+C  。

    使用方法很简单,运行程序后,生成磁盘(如磁盘不能进入主画面,请重新换磁盘或软驱)。

    将待修的硬盘接在主板IDE2口进行维修,如果在加入坏道时速度比较慢,请先使用本软件中的清除缺陷列表功能,再进行加入,可达最快速度。

网友:
专修工具一般都不错。。手头刚好一个坏盘,拿来练习下。

网友:
用软驱???用软盘????疯了。。。现在找个软驱+软盘比找个不爱银子的女子还难。

网友:
金钻可以修吗

网友:
试用版的,只可以用20G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谢了,

网友:
楼主 请问下 这是不是只能修美专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