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A-8IG1000G

楼主(2009-10-20):
检测卡跑25,测量VGA供电有一个场管坏了,换了一个管,再检测跑00了。
高手指点下
求助
技嘉

网友:
管子有无换错,换后电压是否起来。没起的话再换个看看

网友:
技嘉 跑25像是正常的.具体记不太清了.你在弄弄....

网友:
换管后1.5V有了没有?

网友:
量电压1.5v。不要搞短路了,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