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F3600开机报错

楼主(2009-10-20):
清华同方 超锐F3600
开机能亮,报PCI错误,键盘错。键盘不能使用
将NE CB1404芯片取掉以后,PCI不报错了,但是键盘还是不能使用
求思路
谢谢
开机报错

网友:
换键盘啊,

网友:
看看外接能用吗 !

网友:
回2楼,键盘肯定是换过的
回3楼,没有PS2口,接了一个USB的键盘。依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期待能有解决方法

网友:
加焊南桥后,好了一会儿。
把桥取下来重植,还是好了一会儿,好像板子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
加焊南桥 又好了一会 板子一冷 又不行了!
楼主 是不是 南桥 坏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