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20):
现有一台麦博音箱(型号:m-200),原来是因为音箱招雷击导致烧变压器,还有就是把线路板上的一条与
二极管
相连的铁丝烧断了,把变压器和铁丝换掉后小音箱有声音但是却有很大的杂音,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音响有杂音

网友:
那可能还有什么零件被击的不良,
没看到板子不好说。

网友:
上一个图来看看,

网友:
是否有一个4558的集成块?

网友:
变压器进来的四个二级管谁意坏一都是这样的 看一看二级管有没有坏了

网友:
一般为电源滤波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