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寸LCD 开机显一秒左右黑屏

楼主(2009-10-20):
联想 17寸LCD 开机显一秒左右黑屏,芯片是TSU16AK+MX10E8050IQC.测得5V,3.3V,12V正常.TSU16AK的VDDC为1.4V.查过资料说是1.8V.不知道1.4V是不是正常的
芯片
黑屏

网友:
先查下开关脚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再查驱动板
开机即灭的故障先查高压板和灯管